请教omap3530和FPGA这样连接是谁控制谁?

楼主(2012-08-06):
各位大侠:

        小弟请教一下如下图的硬件设计,能看出是通过什么方式?谁控制谁?谢谢!

网友:
是OMAP3530控制FPGA  (GPIO26~29好像是用来模拟通讯口)

网友:
一般是 OMAP3530 控制 FPGA 。它的應該有種很的接口都進到 FPGA , 攝相機、顯示螢屏、一般通用的總線、UART串口、PCM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