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输出纹波较大,是选用大电容滤波好还是小电容呢?

楼主(2012-08-06):
请教各位牛人指导!现在正在测一块基于ARM架构的CPU板子,CPU的核电压1.2V的纹波一直很大,在启动过程中有将近160MV,这样导致CPU一直启动不正常(有时候能启动有时候不能,串口打印'死掉'的地点不一)现在想把它的纹波降下来,是选用大电容好还是小电容呢?

网友:
    大小都要,大电容放在主芯片周围,小电容放在主芯片引脚另一面。另,参考电源芯片的Layout Guide,看看是否合理。

网友:
    电源模块输出的时候增加大电容

网友:
    滤波电容最好用陶瓷电容,如果使用的是钽电容可能会导致纹波过大

网友:
    电容大小很重要 但是对于DCDC  大小是次要的  ESR才是导致纹波的主要根源
    如果你用电容储能角度计算  你只需要1UF电容就可以满足电流电压文博要求  但是由于ESR问题   你可能需要4个10UF陶瓷电容串联,才能达到你嗦需要的纹波
    还有PCB布局很重要,布局理想的情况下 对于一般CPU   四个10UF左右的大电容  再加两个小电容  纹波绝对足够
如果加了电容不行  要么你的器件问题  要么就是PCB布局问题了

网友(2012-09-28):
    纹波与输出电容的ESR有关

网友:
    纹波大和电容值大小关系不大,一个是电容的ESR,是不是引脚画的太长,一个是layout是不是有问题,可以调节一下反馈电路,纹波也能减小

网友A(2013-06-03):
    1,主要看你的文波是那个频段的,如果是低频的,选大点的电容,高频的选小点的电容,另外就是ESR问题,文波电压V=I*ESR,所以你尽量要选择ESR较低的电容最好,不行的话就几个不同大小电容进行并联,做到在较宽的频带范围内有比较低的ESR.
2,如果加电容不行的话,你可能要调整你的DCDC的电路或者PCB布局了。

网友B(2013-08-09):
    你纹波大是因为ARM内核电流大造成的,160MA的纹波属正常现象,不是造成死机的原因。

楼主(2013-09-16):
引用 网友B:
    你纹波大是因为ARM内核电流大造成的,160MA的纹波属正常现象,不是造成死机的原因。

    这位老兄果然是高手,的确不是这个原因,是芯片内部有个BUG,SOC内部有个电源模块在不停的重启过程中有时候会不工作,输出电压瞬间掉下来

网友:
    高手如云啊,学习一下。

网友:
    都说的太复杂了点  支持10楼意见  有些问题原因其实很简单  ARM速度不高的话没那么复杂
    我之前碰到的也是这种问题,是电源走线太细了  导致启动时电流不足

网友C(2014-05-21):
我想问下,内核电压160mV的纹波都算正常?

网友(2015-07-03):
内核  电压多少算是稳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主要看你的文波是那个频段的,如果是低频的,选大点的电容,高频的选小点的电容,另外就是ESR问题,文波 ...

这个有点不赞同,容值大小只是代表的储存电荷的能力,与高频低频无关。应该是与电容的介质有关。铝电解电容适合低频纹波,陶瓷SMD电容适合高频纹波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不赞同,容值大小只是代表的储存电荷的能力,与高频低频无关。应该是与电容的介质有关。铝电解电 ...

他说的应该是滤波的意思,如果就控制DC输出纹波而言,一般受输出电容容量影响较小,受输出电容的ESR值影响较大。

网友:
大小都要为好,小的可以给EMI用

网友(2015-11-28):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内核电压160mV的纹波都算正常?

我认为偏大了  不够要看芯片承受能力吧  正常5%,以1.5V核电压计算,要求纹波小于75mV,芯片才能稳定工作。
实际中调一块板子核电压纹波偏大(90mV左右)导致cpu不能启动,加了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你的电源芯片选用的是官方参考建议的吗,不是的话,可能是输出电流不够,负载需要的功率过大,建议换DC-DC,一般去除这么大的纹波,大一点的电容比较好

网友(2019-05-21):
都是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2019-06-26):
都是大神啊,,学习啦。。。。。

网友(2019-08-15):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不赞同,容值大小只是代表的储存电荷的能力,与高频低频无关。应该是与电容的介质有关。铝电解电 ...

固态铝 固态叠层铝同样适合高频滤波呀 而且ESR很低,当然低不过陶瓷,不过比陶瓷容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