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输出纹波较大,是选用大电容滤波好还是小电容呢?

楼主(2012-08-06):
请教各位牛人指导!现在正在测一块基于ARM架构的CPU板子,CPU的核电压1.2V的纹波一直很大,在启动过程中有将近160MV,这样导致CPU一直启动不正常(有时候能启动有时候不能,串口打印'死掉'的地点不一)现在想把它的纹波降下来,是选用大电容好还是小电容呢?

网友A:
在核电流比较大的情况下,用470UF的大电容+10UF陶瓷+0.01UF陶瓷电容等组合电容来对付纹波,实验证明所加的电容值越大其纹波越小!!楼主可以试下,用电容组合的方式纹波滤除的效果应该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核电流比较大的情况下,用470UF的大电容+10UF陶瓷+0.01UF陶瓷电容等组合电容来对付纹波,实验证明所加的电容 ...

谢谢!我现在是用的22UF,20NF,10NF组合方式来做的, 就是电容放的有点少,核电流为4A左右

网友B:
最好还是把你用的IC型号放上来

网友:
组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把你用的IC型号放上来

PCIMX6Q6A

网友:
未能找到规格书   还是上传一份吧

网友C:
22uF@4A,容量有点小了~

网友D:
电容越大,纹波越小。ESR越小,纹波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uF@4A,容量有点小了~

同意
来自:EDA365 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还要看看你DC/DC输入端的纹波!

网友:
高手交流,学习了

网友:
要看你纹波的频率分布,最好用频谱仪,实在不行示波器也行。纹波频率较低用大电容,纹波频率高用小电容。

网友:
先看看电源布局如何,另外看看你的测试方法对不对,测试示波器截图出来,测量电源纹波表笔构成的圈一定要最小,一般用焊锡丝缠绕表笔构成一个镊子一样的夹子夹测试点来测试的

网友:
esr很重要,电容大到一定纹波就没有改善的。你的电源补偿部分也要配合的。

网友:
电源如果布线没问题的话  你就考虑换电容  影响纹波的最主要因素是ESR而不是容值  试试换个钽电容40UF左右足够了  然后再并联几个陶瓷电容

网友:
减小纹波,增大续流电感值。效果比增大电容明显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然后选取相应频率的就行了

网友:
没有说电容值大纹波就小的,频点对了就小了。

网友:
电容的ESR大小很重要,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电容的并联来获得更宽的容性频率范围。另外,可以考虑调整电源的反馈回路,增加一些补偿来降低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越大,纹波越小。ESR越小,纹波越小。

电容大小和纹波无关,纹波只和开关频率,电感量,输出电流,电容ESR有关。

网友(2012-09-29):
并不是电容越小,纹波就越小,你要根据电容的谐振频点,根据电感的阻抗 来选择去耦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核电流比较大的情况下,用470UF的大电容+10UF陶瓷+0.01UF陶瓷电容等组合电容来对付纹波,实验证明所加的电容 ...

这个方法比较有效的

网友:
电容之间的大小最好不超过1个数量级,一个大的钽电容加几个陶瓷电容的组合最佳。

网友:
看下DC-DC IC振荡的频率范围,根据这个范围取电容的大小

网友:
跟你的PCB设计,反馈回路设计也有关系

网友(2013-02-27):
大小祝贺

网友:
不一定换大的电容就一定可以去掉,要看你的DC-DC输入电源的纹波,再一个DC-DC电路本身有没有设计问题,有选型错误也会有纹波!

网友:
我觉得要找ESR小的电容,或者多个并联。另外电源芯片的选择要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