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孔焊盘 Pastermask 要不要设置。

楼主(2012-08-06):
看了一些资料,有说要的,有说可以不要的。Pastermask ,除了钢网的区别外,还有其他用处吗?如果Pastermask 只是助焊膏的话,是否对于通孔焊盘就没意义了?

网友:
一般都是要设置的,只是加助焊剂而已。当然建议设置了。

网友A:
    你要明白用和不用的区别,实际中用的不多的原因是做钢网的时候不好区分器件,即使插脚器件做了pastemask,也用处不大。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明白用和不用的区别,实际中用的不多的原因是做钢网的时候不好区分器件,即使插脚器件做了pastemask,也 ...

    也就是说,Dip件在加工的时候,是波峰焊工艺,不需要助焊膏.
    所以说到底就是Pastemark对于DIP件没用。

网友:
    恩,并且做波峰焊工艺的时候器件距离插脚管脚的距离要尽量大。

网友:
    我是指插脚器件背面的其他元件距离插脚器件管脚的距离

网友:
    直插的不需要Pastemask

网友:
    恩,不需要

网友:
    直插的不需,不然出钢网文件还要手工删

网友:
    通孔需要钢网刷锡膏吗?当然不需要~

网友:
    当然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