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4.1在WIN7系统中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2-08-06):
5金币
pads9.4.1在WIN7系统中的安装问题,急急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安装在C盘的,也是以管理员身份安装的,不行啊,以前成功了,工作原因卸载了,现在重装就不行了

建议你把  你电脑中关于PADS的系统变量全部删掉
再重装....

网友A:
看不清楚你的截图。。。。我是装成功的

楼主:
你可以全屏或者下载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你的截图。。。。我是装成功的

你可以全屏或者下载了看

网友B:
WIN 7 64位  旗舰版
要安装在C盘才可以的。
安装在D盘 破解不成功
最好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文件    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 7 64位  旗舰版
要安装在C盘才可以的。
安装在D盘 破解不成功

是安装在C盘的,也是以管理员身份安装的,不行啊,以前成功了,工作原因卸载了,现在重装就不行了

网友:
用我上传的那玩意,按教程里的方法试试

网友:
要设置一下环境变量

网友:
我曾经用MentorKG.exe,  就是上上楼的EFA文件夹里的

win7   打开时处于保护模式,  尤其是安装了mcafee,等杀毒软件
保护模式不会直接双击执行*.bat,  执行批处理文件

关键是要得到license文件, mentorkg.exe目的是得到一个license.txt(可以license.dat,licese.lic等,这里改名称是任意的,只要LMtools能找到这个文本文件)

一种办法:关闭杀毒软件,
打开EFA文件夹-->
把auto.bat, mentorkg.exe  -->选auto.bat--> 右键以"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得到:license文件,
如果是auto.bat运行时一闪而过,没有得到license文件,  那这时处理保护模式,就下面这种办法

另一种:把不管是否关闭杀毒软件,照样可以安装,也可以的license文件
1,把auto.bat,mentorkg.exe  复制到C盘根目录,
2,使用cmd, "开始"-->"附件"-->选"命令提示符"右键,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选择"是"

网友:
命令提示符

网友:
3,cmd中,  输入"cd c:\",  引号里面的

4, 新建一个license.txt的空文件,把license.txt保存在C盘根目录, 可以是*.lic后缀名

5,然后,可直接执行mentorkg.exe,不用执行auto.bat,  输入"MentorKG.exe license.txt -f"  ,这样得到license, 这里命令行不区分大小写,

6,打开license.txt文件,

网友:
输入cd c:\

网友:
输入mentorkg.exe license.txt -f

网友:
windows 7 32位/64位系统
直接把C:\flexlm文件夹的licensefile.dat直接复制到C:\ProgramData\pads\9_
4\文件夹中,  打开powerpcb.exe就更快一些

其中licensefile.dat中HOSTID=一项最好使用以太网网卡物理地址, 也可使用无线网卡物理地址,但打开pads layout速度慢

网友(2012-09-21):
似乎不错啊_尝试一下所有的PCB设计软件

网友(2013-03-11):
仔細的教程~剛好碰到~試試可否解決~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