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的一点困惑

楼主(2012-08-06):
逼人,做封装没有设置pastemask,这样的话pastemask层自然没有相应的显示,不过做出来还是有焊盘的,清楚其中的究竟?诚盼高数不吝赐教,感激滴零中...

网友:
    哪就是标贴焊盘时候没做!!焊盘属于钢网,pastemask属于开窗。

网友:
    pastemask不是pcb加工用的,是pcb回来后利用这个文件制作钢网做机贴或者回流焊用的文件,你没有这层,他就不会在你器件的位置上开个窗口刷锡膏。。。除非手工焊接,否则没有就要打屁股

网友:
    pastemask 做钢网用的,你有soldermask的话就是有开窗,可能就是你说的焊盘~

楼主:
    的确,糊涂了,哈哈,应该是有top层和soldermask top就会有相应焊盘

网友:
    确保万一,都做上吧.

网友:
    有soldermask焊盘就会露出来了。

网友A:
    没有pastemask就是没有助焊膏或者说是钢网,就是机贴的时候,这个没有pastemask的焊盘就焊不上件。如果你是手工焊接的话,有soldermask就可以了。没有pastemask不影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pastemask就是没有助焊膏或者说是钢网,就是机贴的时候,这个没有pastemask的焊盘就焊不上件。如果你是 ...

    明白了,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