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开关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时由谁决定?

楼主(2012-08-06):
buck开关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时由谁决定?是MOSFET的最大导通电流?

网友:
由负载决定啊。 设计选器件,则考虑电感饱和电流,mosfet静态电流能力与电源芯片的驱动能力。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源芯片的最大输出能力是谁决定的?

网友:
应该是芯片本身所能承受的最大功率除以工作电压所决定

网友:
综合考虑的    一个MOSFET   和电感   直接影响通流能力   比如对于5V 输出2A, 你的电感和开关管起码3A以上  然后2A  纹波要求5*5%=0.25V =2A*0.125OHM 你的电容ESR=0.125就要比较小 所以几个电容并联

楼主:
明白了,MOSFET 和电感导通电流是要加上纹波电流2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