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做库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设置如附件,谢谢

楼主(2012-08-06):
请问在做库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设置如附件,谢谢

网友:
你是需要设置器件高度吧。你的步骤到这里后,需要点中器件的place_bound_top的域,这里才会让你添加数值

网友:
添加完数值再次点击器件域即可

楼主:
我试了,可是还是不能设置,

网友:
你的这层需要显示出来。你的图上没有打开

楼主:
谢谢你,可以了

网友A:
开始学cadence 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学cadence 了 ?

是啊,没事的时候就想着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