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用ORCAD10.5的打开16.3的DSN文件吗?

楼主(2012-08-06):
有什么办法可以用orcad10.5的打开16.3的DSN文件吗?,求高手

网友:
用16.3转成16.2格式的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在16.3下打开DSN文件后选择“另存为”,按照3楼说的存为16.2的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A(2013-05-24):
    另存为的时候,显示不能另存为,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存为的时候,显示不能另存为,为什么呢?

    可能發生問題的地方
(1)原理圖中 PAGE 或是 SCHEMATIC 的命名有中文字。
(2)儲存的路徑有中文字。

网友A:
    不行,显示 cfg  file not fi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显示 cfg  file not find

我沒遇過有出現 cfg  file not find 的現象。

网友:
    10.5可以打开16.2的图,过了16.3就不行了,不过高版本都有另存为16.2的格式输出(刚特意看了16.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