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在Mentor中焊盘叠加怎么实现?

楼主(2012-08-06):
请问在mentor封装制作和PCB布局中,焊盘叠加怎么实现?麻烦知道怎么操作的大侠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怎么叠加呢? 是把2个元件叠加么?关闭DRC 然后可以。

editor control里面有个interactive drc不要勾选。

楼主:
噢噢,非常感谢啊。困扰很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