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0b8e2f41f73a3225a82edfb60198f368","traceid":"1a1c720217639536878543516ea0fb","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楼主(2012-09-04):
据说正反贴调不通,所以后来又将芯片全放在正面呢,大家不要被误导了

楼主:
ddr2可以正反贴,ddr3不可以

网友A:
    你的地址线是什么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地址线是什么TOP?

    什么意思?地址走在内层了

网友:
    拓扑结构?不是层面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ddr2可以正反贴,ddr3不可以

    不知道你有多少个内层走线。我觉得你截的那个图走的拓补结构不怎么合适,DDR3地址线一般是走菊花链吧。DDR3可以正反贴的,不过要错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学习了!

上面的回答都是理论的东西,只能体现回答者多么只是渊博,并给不了layout 上面帮忙!

下面给Intel 主板设计指南里,给出的DDR3 分组等长的规则,希望对layout者有提示。

注意:ddr3 数据时64位 ,分8组分别等长。

    DDR3 Data Group Specifications        Min        Max
DQ/DM/DQS/DQSB Matching                0.010
    DIMM0 to DIMM1 Region                0.500

DQS/DQSB/DQ/DM  min/max
Byte Group 0
    Die-2-DIMM0        2.900        4.900
Die-2-DIMM1        3.000        5.000
Byte Group 1
Die-2-DIMM0        2.500        4.500
Die-2-DIMM1        3.000        5.000
Byte Group 2
Die-2-DIMM0        2.400        4.400
    Die-2-DIMM1        2.500        4.500
    Byte Group 3
Die-2-DIMM0        3.000        5.000
Die-2-DIMM1        3.000        5.000
Byte Group 4
    Die-2-DIMM0        3.000        5.000
    Die-2-DIMM1        3.500        5.500
Byte Group 5
Die-2-DIMM0        3.500        5.500
    Die-2-DIMM1        4.000        6.000
Byte Group 6
    Die-2-DIMM0        4.000        6.000
    Die-2-DIMM1        4.500        6.500
    Byte Group 7
Die-2-DIMM0        4.500        6.500
Die-2-DIMM1        5.000        7.000

Strobe to Clock Length Matching Rules
    Clock – DQS[0]
    Die-2-DIMM0        1.100        0.100
    Die-2-DIMM1        1.000        0.000
    Clock – DQS[1]
    Die-2-DIMM0        1.500        0.500
Die-2-DIMM1        1.000        0.000
    Clock – DQS[2]
    Die-2-DIMM0        1.600        0.600
    Die-2-DIMM1        1.500        0.500
Clock – DQS[3]
    Die-2-DIMM0        1.000        0.000
    Die-2-DIMM1        1.000        0.000
Clock – DQS[4]
    Die-2-DIMM0        1.000        0.000
Die-2-DIMM1        0.500        -0.500
Clock – DQS[5]
Die-2-DIMM0        0.500        -0.500
Die-2-DIMM1        0.000        -1.000
Clock – DQS[6]
Die-2-DIMM0        0.000        -1.000
    Die-2-DIMM1        -0.500        -1.500
    Clock – DQS[7]
Die-2-DIMM0        -0.500        -1.500
Die-2-DIMM1        -1.000        -2.000

下面看其中一组:
说明1,这是excel copy 下来的,有兴趣研究的,就copy 回 execel去分析吧
    说明2,这个等长,包括了intel 芯片组北桥芯片的内部长度!即实际长度=BGA内部长度+走线长度
说明3,这第一组平均长度在3456.1mil ,max-min=3.4mil

    DIMM0 Clock Lengths                                                                                                    4.5390        4.5390
    DIMM0 Byte Groups 0                                                                                                 Pkg + MB        (max - min)        CLKmin - DQS        CLKmax - DQS
    Target Lengths & Matching                                                                                                2.9 to 4.9        ≤ 0.01        1.100        0.100
DDR_B_DQS_0        AW8        0.7081                DQS0        7                2.74802        0.0000                                3.4561        0.0034        1.083        1.083
    DDR_B_DQSB_0        AW9        0.6557                DQS0#        6                2.80238        0.0000                                3.4581                1.081        1.081
DDR_B_DQ_0        AV7        0.5394                DQ0        3                2.917        0.0000                                3.4564
    DDR_B_DQ_1        AW4        0.6155                DQ1        4                2.8418        0.0000                                3.4573
    DDR_B_DQ_2        BA9        0.6369                DQ2        9                2.82197        0.0000                                3.4589
DDR_B_DQ_3        AU11        0.6333                DQ3        10                2.82405        0.0000                                3.4574
    DDR_B_DQ_4        AU7        0.5371                DQ4        122                2.92064        0.0000                                3.4577
DDR_B_DQ_5        AU8        0.5191                DQ5        123                2.9398        0.0000                                3.4589
DDR_B_DQ_6        AW7        0.5991                DQ6        128                2.85637        0.0000                                3.4555
    DDR_B_DQ_7        AY9        0.7033                DQ7        129                2.75472        0.0000                                3.4580
    DDR_B_DM_0        AY6        0.7665                DM0        125                2.6896        0.0000                                3.4561

    再看第二组:
    说明3,这第一组平均长度在3200mil ,max-min=1.9mil  ==》 注意啦, 第二组等长 3200 mil 与第一组等长3456mil 是不一样的!!!

    DIMM1 Byte Groups 1                                                                                                 Pkg + MB        (max - min)        CLKmin - DQS        CLKmax - DQS
    Target Lengths & Matching                                                                        ≤ 0.5        ≤ 0.5                3 to 5        ≤ 0.01        1.000        0.000
    DDR_B_DQS_1        AT15        0.5263                DQS1        16                2.7943        0.0000        0.0000        0.0000                3.3206        0.0019        -2.969        -2.931
    DDR_B_DQSB_1        AU15        0.5737                DQS1#        15                2.7459        0.0000        0.0000        0.0000                3.3196                -2.968        -2.930
DDR_B_DQ_8        AY13        0.6526                DQ8        12                2.6674        0.0000        0.0000        0.0000                3.3200
    DDR_B_DQ_9        AP15        0.5135                DQ9        13                2.8080        0.0000        0.0000        0.0000                3.3215
    DDR_B_DQ_10        AW15        0.6721                DQ10        18                2.6481        0.0000        0.0000        0.0000                3.3202
DDR_B_DQ_11        AT16        0.7091                DQ11        19                2.6114        0.0000        0.0000        0.0000                3.3205
DDR_B_DQ_12        AU13        0.5236                DQ12        131                2.7960        0.0000        0.0000        0.0000                3.3196
    DDR_B_DQ_13        AW13        0.6405                DQ13        132                2.6807        0.0000        0.0000        0.0000                3.3212
    DDR_B_DQ_14        AP16        0.6498                DQ14        137                2.6708        0.0000        0.0000        0.0000                3.3206
    DDR_B_DQ_15        AU16        0.6571                DQ15        138                2.6632        0.0000        0.0000        0.0000                3.3203
    DDR_B_DM_1        AR15        0.5973                DM1        134                2.7233        0.0000        0.0000        0.0000                3.3206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主要要看你ddr3的频率是多少,然后还有板子的介质,地址线之间相差不能超过波长的十分之一,比如说,ddr3 ...

很精典,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有多少个内层走线。我觉得你截的那个图走的拓补结构不怎么合适,DDR3地址线一般是走菊花链吧。DD ...

是的,已经修改了

网友:
    地址线应该不超过2000mil吧,

网友:
    DDR3的拓扑结构有好几种,选择适合目前摆放的结构。timing match要根据芯片的规格建议来设定,不然自己要做仿真多麻烦!

网友(2012-11-20):
    挺专业的,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有多少个内层走线。我觉得你截的那个图走的拓补结构不怎么合适,DDR3地址线一般是走菊花链吧。DD ...

    多谢了,是否可以截个大图看看地址和数据线等长的绕法?

网友E(2013-03-04):
请问你的板子稳定吗?正反贴1片,请问一下与这两芯片相关的旁路电容怎么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的板子稳定吗?正反贴1片,请问一下与这两芯片相关的旁路电容怎么放呢?

据说是正反重叠放不行,改成全放正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