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器KS1017背光的控制!!!

楼主(2012-08-06):
KS1017液晶驱动器有没有关闭背光的指令啊,为什么我找遍整个说明书都没有,难道真的必须硬件控制背光电源才行吗?我打算用光耦来控制液晶背光的电源,不知道可不可行?

有没有高手用过这个啊,我的液晶是192*64的,附上说明书~

网友:
參考下面網址的說明
http://www.hunanlcd.com/threesty ... article/230022.html
http://www.mcu123.com/news/Artic ... 061010000725700.pdf

网友A:
如果你的機器是一直保持工作的情況,背光可以直接電源(不用控制開關)。
如果機器會進入待機(會關閉LCM),則可以用 MOS 來當開關來控制 LCM的背光。不建議用光耦来控制液晶背光的电源,好像貝光電流會達到 140 mA (上面網址裡面說的,光耦通常導通後 Vset 還很高,並且有些光耦無法承受 14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機器是一直保持工作的情況,背光可以直接電源(不用控制開關)。
如果機器會進入待機(會關閉LCM), ...

MOS管的方案我用过,由于是高端驱动(3.3V驱动5V),我需要两个管子,那个电路没有调好,不知道什么原因,驱动管导通压降很大。。。

下面是一种光耦的技术参数,你帮我看看吧:

网友A:
(1) 試試看將 R27 改成 0R 應該會使 Q4 的 VGS 電壓 (R24二端) 有5V,使其 Q4 導通量加大,降低 Q4 的DS二端的壓降。  (你先查看 Q4 的 VGS=5V 時候,DS 二端的電阻值大約多少,就可以算出 Q4 二端壓差是多少)

(2) 輸出端的集極電流只有50mA,且當光偶輸出端飽和的時候 VCE (sat) 最大還有 0.2V 的壓差。光是前面的電流規格,你就不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試試看將 R27 改成 0R 應該會使 Q4 的 VGS 電壓 (R24二端) 有5V,使其 Q4 導通量加大,降低 Q4 的DS二端 ...

好的,我好好调一下那个场效应管电路,原理上行的通,就是一些参数和型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試試看將 R27 改成 0R 應該會使 Q4 的 VGS 電壓 (R24二端) 有5V,使其 Q4 導通量加大,降低 Q4 的DS二端 ...

液晶背光现在可以正常开关了,在单片机的控制脚LCD_SW加了一个上拉电阻到3.3V,原来是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够!对了,由于我手里器件有限,图中的MOS管我实际用三极管替代了,上面是P管,下面是N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