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09地网络铺铜连接方式设置?

楼主(2012-08-06):
1金币
设置BOT面地网络铺铜:所有的导孔Vias要求为直接连接(Direct Connect),剩余的手插料要求为十子花形连接(Relief Connect),求方法。

是在rule里设置,或者还要再点击Add rule,下面就不知道怎么弄了,要是按网络不同设置连接方式,网络点会很多,都要or

网友(2012-09-18):
这个是规则设置问题。看附件文档,你懂的。

Altium Designer规则设置技巧.pdf

网友:
把过孔地和焊盘地分开设置相应的规则,即可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
两条规则,一条过孔全连接;一条所有十字连接, 把第一条优先级设置高于第二条即可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我来补充下图片吧: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