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B2405D-20W不好散热

楼主(2012-08-07):
使用了一款DC-DC电源转换芯片,金升阳的VRB2405D-20W,由于不好散热导致制作的一体机经常死机。
请教:
如果不更换芯片,如果处理能够有效散热不致机器太热影响性能?
如果更换芯片,请问有么有好的型号推荐?
谢谢!

网友A:
解决散热问题,需要知道你的系统状况,结构,环境,等信息,如芯片周围环境温度太高引起,则要从整机考虑多点,如是环境温度并不高的话,只是此芯片过热,则可从芯片的传导和散热面积考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本人是做热设计的,对于换芯片则外行了,如有热问题,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散热问题,需要知道你的系统状况,结构,环境,等信息,如芯片周围环境温度太高引起,则要从整机考虑多 ...

谢谢,准备选择另外一款集成散热片的电源模块VRA_LD-20W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