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器件放置在内层

楼主(2012-08-07):
有哪位高手可以把器件放置内层啊?

网友A:
如果你能把器件放在内层,你如何焊接?制作PCB时叫他帮你顺便弄上去么?

网友B:
    改呀,改就行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放在底层吧,选中器件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按“L”键,,,也可以在元件属性中改

网友:
    未试过,也未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把器件放在内层,你如何焊接?制作PCB时叫他帮你顺便弄上去么?

要的就是埋在里面!不需要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呀,改就行了

    怎么个改法?改的话你是以盘的名义,而不是以器件的名义!

网友A:
    你是做SIP封装么?埋阻埋容?我们制作的PCB板子大概就2mm左右,你的元件谁给你埋进去?

网友B:
    AD没有,改到内层,同时向供应商注明,或者用ALLEGRO,ALLEGRO有这功能

网友C:
    这个功能的PCB的制作以及设计还有待研究,这需要把器件最基本的晶原嵌在板中,那时候估计Layout工程师也全失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的PCB的制作以及设计还有待研究,这需要把器件最基本的晶原嵌在板中,那时候估计Layout工程师也全失 ...

是不是埋电阻的工艺,这种工艺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SIP封装么?埋阻埋容?我们制作的PCB板子大概就2mm左右,你的元件谁给你埋进去?

    不需要埋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没有,改到内层,同时向供应商注明,或者用ALLEGRO,ALLEGRO有这功能

    AD只能改焊盘,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的PCB的制作以及设计还有待研究,这需要把器件最基本的晶原嵌在板中,那时候估计Layout工程师也全失 ...

兄弟没你想象的这么可怕,现在这些工艺早已经成熟,只是一些软件上还无法实现!在MENTOR上实现很简单!我现在就是想多种软件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