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网表时的问题

楼主(2012-08-07):
#2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ON15A' for device 'HEADER 15X2_CON15A_HEADER 15X2'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这个问题我看了一堆帖子,发现我的路径没问题,dbdoctor也检查了下, database check也弄了,但还是提示这个重新画了个封装还是不行,实在没辙了,各位老大帮帮忙啊!!!

网友:
你在allegro中是不是没有对psm和pad进行路径设置啊?

网友:
重新另存为另外个名字,,然后用新的名字试试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用以前的图另存一个新的,然后把新的网络表导入就好了,暂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psmpath/padspath路径没错, database没错,

    那就是焊盘的问题,  CON15A的焊盘要修改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问题已经找到,给大家分享下,免得以后有人也犯这种低级错误,其实问题很简单,不是路径也不是焊盘的问题,是我没有定义板子的尺寸,我的元器件在那个自定义的板子上放不下也会出现这个提示。只要在setup---design parameters...里面修改下design里的extents就OK了,害得我好苦啊,下次一定要仔细,按步骤来。

网友:
    路径没设置好 2楼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问题已经找到,给大家分享下,免得以后有人也犯这种低级错误,其实问题很简单,不是路径也 ...

曾经也遇到过这问题,一直以为是软件的BUG,现在终于知道问题所在了,谢谢!

网友(2012-09-25):
    楼主大神啊。搞了好久终于在这里找到答案了。郁闷的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问题已经找到,给大家分享下,免得以后有人也犯这种低级错误,其实问题很简单,不是路径也 ...

我也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无意中看见这个帖子,简直是个suprise啊,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封装太大,或者画布太小了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封装是从以前板子上导出来的,用时提示找不到这个封装,库路径都设置的很正确,我的解决办法是把这个封装重命名,名称必须是只有数字才行,好奇怪,一直找不到解释;更奇怪的是库只有一个而且器件的封装也在这个库里面,可是导进来的封装和器件库里面的封装不一致,封装名是一样的,而且这个封装在这个库里唯一,为什么导进来的封装和库里面的封装会不一致呢?我目前的解决办法也是对这个器件重命名,名称只有数字

网友:
    导进来的封装和器件库里面的封装不一致,应该是导出库时.pad冲突了,你的库里面本身就有此名字的.pad,pad名字相同但是形状不同,导进去的封装是旧的pad,你可以试试把要导出的档案放到一个新的文件夹,导出时勾上不依靠库路径,再打开看看。

网友:
    楼上答复支持!

网友:
其实在更改封装焊盘时,在做焊盘保存UPDATE后,虽然封装上是看到改动了,实际焊盘文件保存到了,安装软件时设置的临时目录里了,所以下次在用时,虽然封装还是更新到了一个目录,但调用时,优先选取临时目录的PAD信息,所以有时候,更新封装没变化,驰能重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