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 pad

楼主(2012-08-07):
    我想问一下,我在PCB中设置焊盘类型时,只有thermal和pad两种类型,那个anti pad 在哪里设置。求教,9.3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99

真的没有那个anti pad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没有那个anti pad

表层一般不用负片,所以不设置
你选内层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