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EE7.9过孔打不了

楼主(2012-08-07):
我的板子上有的器件的电源管脚打不了过孔,打孔的时候可以切换到底层去但是然后又自动跳回了顶层,孔没有出现。主要是电源网络的有些引脚,但是复制过去又行。PS:via不设置格点又能打,设置了格点就只能复制,打不了。求高手指导呀!~~~

网友A:
格点设置的小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点设置的小一点试试

也不行,已经设置成了5mil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行,已经设置成了5mil了。

打不了过孔,那section log窗口会报出是违反了什么规则,具体看看是什么原因;mentor比较傻的地方是如果你设置了格点,过孔是严格按照格点放置的,也就是如果你的空间很小,格点距离设置很大,那么容易导致违反间距规则导致不能放置过孔,你把格点设置成1mil试试看

网友B:
可以设成0,7.9是支持无网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成0,7.9是支持无网格的。

嗯,当时刚刚学,可能是点错哪里了,现在的板子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当时刚刚学,可能是点错哪里了,现在的板子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了。

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没啊?要是解决了分享下经验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没啊?要是解决了分享下经验呗。谢谢!

把via的格点设为none吧,要么复制也行,mentor实在是bug太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多了。刚刚特意看了那块练习板可以打孔了,具体原因我也解释不清楚,刚刚学习......现在做的板子也没有遇到这问题,如果哪位兄台再遇到这问题欢迎一起探讨。

网友D(2012-11-28):
mentor如何查询已有的快捷键??如何放置过口??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mentor如何查询已有的快捷键??如何放置过口??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多谢!!!!!

网上去查找Mentor快捷键,太多了。

网友E(2013-01-19):
mentor就是垃圾,各种bug,哥都快挂在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entor就是垃圾,各种bug,哥都快挂在那了

刚学总会整出很多问题。用熟了就不会了,很严谨的一个软件,刚开始有点复杂,但到后续设计很方便,很少出错。学会了,就容易了 。

网友:
Mentor刚开始学问题一定比较多,用熟练了,反而不出问题了。
一开始用,都要边学边骂。慢慢地,就不骂了。再后来。就偷着笑了,呵呵。

网友(点评):
很有同感呀~

网友F(2014-11-17):
我的查分对也放不了过孔,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刚接触,很多地方找不到方法,求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查分对也放不了过孔,不知道为什么

报什么错?

网友(2015-06-10):
这软件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