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driven modal下的lumpport

楼主(2012-08-07):
一个问题比较混淆。请问下版主,drivenmodal是基于入射波反射波求解S参数,lumpport是以电压电流的方式在传输线上加端口,那么,这个lumpport能用在drivenmodal的情况下么?

网友:
drivenmodal和driventerminal不同之处在于drivenmodal是计算以模式为基础的S参数,主要用来求解单导体结构,类似于波导,天线之类的结构;driventerminal是计算以终端为基础的多导体传输线端口的S 参数,主要用来求解耦合导体结构,类如微带线,带状线等多导体结构。lumpport当然可以加在drivenmodal求解模式下,基于波在端口处场分布来计算S参数的是waveport,你把概念弄混了。

楼主:
感谢版主,问下,driventerminal是计算以终端为基础的多导体传输线端口的S 参数,这里的以终端为基础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问下,driventerminal是计算以终端为基础的多导体传输线端口的S 参数,这里的以终端为基础具体是 ...

给你截一张HFSS的help文档里的图,你看了后就应该明白什么意思了

楼主:
这个我之前看过,意思说drivenmodal产生的S参数是以入射功率和反射功率的形式表示,driventerminal是以电压电流的方式表示S参数的。我在field overlay里面edit source也能发现,drivenmodal形式下source的单位是W,而driventerminal是V。基于终端的意思,我理解成以端口上的电压电流为基础的。另外,不是有资料说,lumpport就相当于在两导体间加了一个电压源和一个内阻,那不就是说lumpport是以终端为基础,不能用到drivenmodal下?这点很是疑惑,望斑竹说的明白易懂一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之前看过,意思说drivenmodal产生的S参数是以入射功率和反射功率的形式表示,driventerminal是以电压 ...

不光是lumped port,wave port同样也是相当于在导体和参考平面间加电压,相当于电压源。PORT只是建立一个激励的电场,相等于一个初始条件,它和最终S参数是基于哪种形式的计算不是一回事。不能说看到电流电压功率一样的字眼就强行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它们拉到一起。至于你说的field overlay里面edit source那个情况应该是画场图时所需要设置的激励条件,和计算S参数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要是你愿意深入了解的话,建议去翻翻电磁场和网络工程的相关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光是lumped port,wave port同样也是相当于在导体和参考平面间加电压,相当于电压源。PORT只是建立一个 ...

嗯,感谢斑竹的精彩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