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的3D效果怎么做?

楼主(2012-08-07):
AD中PCBA的3D图怎么做,请高手指教,急!谢谢。

楼主:
高手在哪里?

网友A:
每一个元器件的库都加上3d模型(step model),再更新到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元器件的库都加上3d模型(step model),再更新到pcb

请问你有3D元件库吗,有的话可以方便给一份吗,谢谢。

网友:
在机械层画个框,双击更改厚度,便宜,色彩

网友:
求教altium 里面的3D设计,若果有相关资料,麻烦能不能发一份到我邮箱呢
QQ:709108101
E-MAIL:zheng.zy@foxmail.com

不胜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3D元件库吗,有的话可以方便给一份吗,谢谢。

一般我是去元器件的网站下载,如果没有,发个Email去问他要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