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信号走线要求

楼主(2012-08-07):
请教下高手们,SDI信号在layout设计时一般都是按照哪些要求来走线的?大家都是如何做的?

网友A:
那条输出到高清座子的线,要走粗一点,粗一点大伙都明白的,有转角时倒圆弧,这个大伙也明白吧

楼主:
恩,明白,不过要求只有这些么

网友:
包地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包得太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条输出到高清座子的线,要走粗一点,粗一点大伙都明白的,有转角时倒圆弧,这个大伙也明白吧

为什么要走粗一点呢? 电磁辐射不是更大吗。
我知道差分线要走细点,间距要小。但是SDI这个75欧姆阻抗为什么要走粗点呢,
不是很明白,能解析下吗?

网友(2012-11-12):
    告诉板厂做75欧姆匹配参考地层

网友(2013-04-12):
    都是在瞎扯,大家都明白还要来讨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