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N檔要如何轉成SCH檔

楼主(2012-08-07):
大部分都看到是問SCH轉DSN
請問 有誰知道 要如何將orcad的DSN檔轉成 P-CAD可用的SCH檔?
我有安裝protel99 這個程式~但不會用 請說明
或建議其他可行的辦法 謝謝

网友:
用ad导入后,导出为pcad格式的sch档。

楼主:
ad導入.....? 抱歉 我看不懂這個專業用語
可以麻煩 細部的指導 謝謝

网友(2012-10-16):
这个所说的AD 应该是Altium Design 吧
也就是Protell 的高版本吧

网友:
如果是orcad画的话,版本是15.5-16.2之间保存的dsn文件的话,直接采用PADS9.3打开,直接使用pads9.3中的Import导入DSN文件就好,如果是16.3版本的orcad的话,貌似需要使用cadence保存到低版本的sdn文件才可以采用pads9.3打开。
以上方式是绝对可行的,因为我每天都在用。至于还有其他办法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