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宽与线距如何设置?

楼主(2012-08-07):
线宽与线距的大小如何设置?电源线,地线和信号线。哪位大虾指教下!

网友:
你是用的allegro吧,在allegro中的约束管理器里就可以设置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设置多大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设置多大才合适。

电源线和地线在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宽,比如50mil或60mil等。信号线现在一般细到4mil宽都不是问题,间距嘛,你可以是10mil也可以是15mil,根据实际情况定啊,设置了以后再看看实际效果不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