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这个问题: Power or Ground Symbols used with wrong Net Name

楼主(2012-08-07):
pads Logic中生成的报表出现这么个错误
Power or Ground Symbols used with wrong Net Name
请问这个怎么消掉,急!

网友:
    同问.........
我也经常被这个问题困扰

网友A:
    原因在这里:透过编辑SCH LIB进入后查看到:

我换了LIB中相对应的标号后,ECO不再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在这里:透过编辑SCH LIB进入后查看到:

我换了LIB中相对应的标号后,ECO不再报错~

    还是看不懂,具体进那个菜单?

网友:
    楼上能否详细解答一下?

网友(2013-09-11):
    同样的问题,没解决,最后全部改成off page了。

网友(2019-07-19):
    怎么没有人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