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wap 会改变原理图库吗

楼主(2012-08-07):
我的原理图是8个part  怎么swap之后会改变原先原理图上面的引脚位置啊(不是网络的位置啊)!求解释  会不会对pcb有影响啊
谢谢

网友(2013-05-08):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改变网络不变引脚,和改变引脚不变网络。二者可用相对运动思想。其实是一样的。
    会改变原理图中的封装,不会改变PCB中封装。原理图中封装就一个示意图,形状、大小、引脚排列顺序都不重要。
    如果原理图中引脚位置不变,改变网络连接,那么原理图中是不是会出现各种交叉连接,相信软件在优化这种连接上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