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走不了,各位高手来帮看看

楼主(2012-08-08):
    如图:不能从焊盘引线》》》求解

网友:
字幕显示的是未设置安全间距,即使用最小线宽也不能走线。应该在差分线设置里面看看是否有误删掉安全间距的。

网友:
    差分线属性设置一下,gap改小一点试试

网友:
    间距太小了吧.

网友:
    把Reschedule重新设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