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出274格式Gerber负片显示有问题

楼主(2012-08-08):
如题,各位DX, 用allegro16.3出274格式的Gerber时, 负片的分割在CAM350里显示的是一整块铜皮,实际上已经分割过了。
另外用6x00出Gerber时,显示正常, 但每层光绘不在一个原点上,求解。

网友:
刚接触CAM350,只知道用它来观察gerber文件效果,呵呵,学习下。

网友:
只导入单层gerber试试

网友:
你下个最新版的,基本上cam350的显示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

楼主:
问题是 给厂家后, 厂家回复的也是这个问题,应该不是CAM的问题

网友:
出了anti etch.

网友:
    首先确认下是不是offset x offset y你填了某一个值,引起偏移。如果是这样,你告诉板厂偏移了多少,可以修正,这样不用再发gerber文件,而引时间上和延误。

网友:
    我用Allegro16.3出drl文档,在cam350里打开没有显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ARTWORK 电源层 加入了 ANTI ETCH

网友:
    輸出RS-274-x 格式時 , anti-etch 是不能加進去的.
輸出 6x00 時 anti-etch 是要加進去的 , 這兩個狀況是不一樣, 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ARTWORK 电源层 加入了 ANTI ETCH

谢谢指教,一语惊醒梦中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