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創建title block

楼主(2012-08-08):
各位:
     如何在创建title block 时更改 时间显示的格式,PAGE Modify Date 这个属性怎么修改? 改完后怎么和原理图进行连接?
谢谢

楼主:
好了,谢谢。
   再问个问题:SHEET 为什么我的原理图总的页数有改变,SHEET显示1/6,每一页都显示这样,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谢谢。
   再问个问题:SHEET 为什么我的原理图总的页数有改变,SHEET显示1/6,每一页都显示这样,是 ...

    上本论坛上查一查,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可以手動或是自動去重新編輯頁碼。

    溫馨提示:使用 Annotate 功能,可以達到自動重新編輯頁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