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删除差分对属性?

楼主(2012-08-08):
我在allegro的约束管理器中设置了差分对属性,后面发现这对线要从接插件J1移到J2,在原理图上修改后导入allegro出错,
提示如下:
1   ERROR(SPMHNI-219): Could not add a property to the Allegro database.

ERROR(SPMHNI-361): Diffpair 'HFSDC' is a electrically derived diffpair, cannot be changed.

#2   ERROR(SPMHNI-219): Could not add a property to the Allegro database.

ERROR(SPMHNI-361): Diffpair 'HFSDC' is a electrically derived diffpair, cannot be changed.

#3   ERROR(SPMHNI-219): Could not add a property to the Allegro database.

ERROR(SPMHNI-361): Diffpair 'HFSDC' is a electrically derived diffpair, cannot be changed.

#4   ERROR(SPMHNI-219): Could not add a property to the Allegro database.

ERROR(SPMHNI-361): Diffpair 'HFSDC' is a electrically derived diffpair, cannot be changed.

请问我如何才能删除这对线的差分对属性?
在约束管理器中删除功能不能用啊

网友:
PCB里 设置差分线的地方 可以删除差分对

网友:
Logic------Assign Differential Pair里选择删除。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Logic------Assign Differential Pai里也删除不了啊

楼主:
看来问题出在这里,怎么解决呢?

楼主:
重新做一闪SI Design Setup就好了,原因不明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5-03-14):
引用 楼主:
看来问题出在这里,怎么解决呢?

现在在用刚看到,因为是user defined的diff pair所以不能删除,我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在这个上面是有xnet属性,后来我把对应的电阻的ESPICE模型去除了之后,就能删掉这个diff pai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