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转ODB++

楼主(2012-08-08):
有Gerber,想通过Cam350出ODB++,请问应该怎么操作呢,出之前需要进行什么设置吗?我出过一次了,但是说缺少层,没有零件层,怎么回事啊

网友:
ODB++出gerber差不多,反向应该不行,本身gerber包含的数据就少,怎么可能转成od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试了一下,可以出的,没有进行什么设置,出了没有问题。

    使用cam 出的o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