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V转5V的大电流电源芯片

楼主(2012-08-08):
由于设计需要,求12V转5V的大电流电源芯片,电流达10A左右
加Q511294874
谢谢

网友:
要小心了,输出10A,还要看电压,在1.2V能输出10A,不代表在3.3V也能输出10A.你可以买ANRTSYN及TI的电源模块来实现。不过要注意,买10A的模块,另让他一直输出10A,得有余量。所以很可能你需要买20A的模块。

网友:
你到linear公司看看吧,这家公司里面有很多。

网友:
10A你打算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