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 PCB Editor进去没有菜单栏,工具栏是灰的

楼主(2012-08-08):
如题,刚打开那一下有菜单栏和工具栏,之后菜单栏就没了,工具栏也变灰了。

网友A:
allegro.men文件被改动了.
还原菜单栏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men文件被改动了.
还原菜单栏文件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把allegro.men和env文件重新设置后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把allegro.men和env文件重新设置后好了。

想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照成的呢?另外重置env?是啥子意思?用新的env文件代替旧的?

楼主(2012-11-13):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照成的呢?另外重置env?是啥子意思?用新的env文件代替旧的?

不好意思,很久没上EDA365了,我当时用的env文件是别人修改过的,用软件自带的env文件替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