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3原理图如何进行中心库设置

楼主(2012-08-08):
      我刚开始接触EE7.9.3这个软件,在网上找到的教材都是2005版本的,里面的原理图中心库的一些设置在7.9.3版本根本就找不到,使我连导入中心库都没办法!!!在这里恳求哪位高人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楼主:
左边下拉菜单该怎么选呀?

网友A:
选第一个project,在右边的第一个栏目中就可以设置中心库~

网友B:
看你用哪种流程?是Dx-EXP还是非Dx-EXP流程?Dx-EXP流程选Expedition设置,非Dx-EXP流程选Netlist设置.

网友C:
带HLA标志的是EE建立仿真原理图的模板,Eldo采用的是mentor eldo引擎。不带eldo字样的是mentor的hyperlynx analog引擎,基本上兼容spice.
如果你用ee流程,选择default,后面指定你自己的中心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HLA标志的是EE建立仿真原理图的模板,Eldo采用的是mentor eldo引擎。不带eldo字样的是mentor的hyperlynx  ...

  原来是这样呀~~~!

但是我选用了 default 之后还是没看到我的中心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哪种流程?是Dx-EXP还是非Dx-EXP流程?Dx-EXP流程选Expedition设置,非Dx-EXP流程选Netlist设置.

    我用的是Dx-EXP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第一个project,在右边的第一个栏目中就可以设置中心库~

  谢谢呀~~~能否说得详细点呀~~~

楼主:
设置好之后新建一个原理图就是下面的界面,看不到中心库呀~~~~

网友D:
1. 你有没有中心库? 不论是自建的还是网上找来的;
2. EE的中心库管理是通过Library Manager实现的,也就是你9楼截图里第一行第17个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你有没有中心库? 不论是自建的还是网上找来的;
2. EE的中心库管理是通过Library Manager实现的,也就 ...

       我有中心库呀,自己建的,不过里面就只有一个电容、电阻而已,按照书上说的已经完全建好了。

       新建项目时,就是导入的自己的库~~~,可是现在就是没看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中心库呀,自己建的,不过里面就只有一个电容、电阻而已,按照书上说的已经完全建好了。

  ...

你现在是想向原理图中加入中心库的symbol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是想向原理图中加入中心库的symbol么?

是呀,我刚开始学用这个软件,就是想先画个简单的原理图,然后生成PCB,把流程先简单的过一遍,可是现在就卡在这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是想向原理图中加入中心库的symbol么?

请问你学习7.9.3的时候看的什么教程啊,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呀,我刚开始学用这个软件,就是想先画个简单的原理图,然后生成PCB,把流程先简单的过一遍,可是现在就 ...

刚装完新机,耽搁了,呵呵……

准确的说,是加入Part,而不是Symbol,在Library Manager里Symbol和Cell组合成Part,而原理图里加入的实际是Part,只是显示了其Symbol;

具体做法,点击第二行第9个图标(DXDataBook),会弹出新的窗口,可在其中查找、选择Part,新窗口的右侧会显示对应的Symbol,确认后点Place Symbol。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学习7.9.3的时候看的什么教程啊,能推荐一下吗?

不怎么看教程,刚上手都是点help,几乎所有对话框都有Help按钮,内容是英文的,图文并茂;

如果有某些术语不明白,也是直接点Help > Documentation in InfoHub,搜索。

网友:
    还不会操作中心库阿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我现在终于开始入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装完新机,耽搁了,呵呵……

    准确的说,是加入Part,而不是Symbol,在Library Manager里Symbol和C ...

    呵呵,太感谢了,现在终于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