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关于内层差分的阻抗控制

楼主(2012-08-08):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们:
最近做了一块8层板,层叠是SGSPPSGS,第三层有几对差分线,设计时是参考第二层的GND的,第4层电源层差分线下方平面不完整。结果印制板厂反馈第4层平面不完整无法做阻抗控制。说内层差分线必须有两面屏蔽的参考平面才能做阻抗。
这个我不是太理解。按照自己的理解,参考平面是给差分线提供回流路径的,为什么一定要有两个参考平面才能做阻抗呢。而且SI9000里也是有差分线只有一个参考平面的计算模型嘛。
    如果按照这样说,内层的单端走线是不是也要求必须有两个参考平面?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板厂应该说的有道理,同一根线如果不同段阻抗参考模型不同,则会影响很多参数,这个估计要分段计算和走线才行!!

网友(2013-06-20):
    楼主最后问题怎样解决的呢?

网友:
    应该不会要求电源层是完整的平面. 我们也一直使用分割的电源平面的.
只要差分线没有换平面就可以了.

网友(2013-08-01):
    我这儿有一个八层板子,CPU与SDRAM的连接的地址走线区域对应的相邻层是不完整平面。

这是飞尔卡思的一个开发板。

    八层板层叠

    八层板层叠

    中间黄色的竖线大部分是地址线,它的下层是完整的地平面,上层是不完整的电源层。

    中间黄色的竖线大部分是地址线,它的下层是完整的地平面,上层是不完整的电源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