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原理图 再同步到PCB的时候,所有元件又回到原位了,求请教

楼主(2012-08-08):
(图片)

楼主:
在SCH里更改一个元件,同步下  又回到开始的位置了,请教各位大侠,是不是我哪里设置了? 急急急!!!

网友A:
你把器件锁住应该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器件锁住应该就可以的。

我之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不知道怎么弄了下,就同步到PCB的时候  就又回到开始了。

楼主:
又没人 出现 过类似问题的?

网友:
关键是你原来的器件不要改名字,改了名字软件就不认识了。
我经常做同步的,只要不改名字都没问题!!

网友:
在原理图上依次输入:ctrl+A, ctrl+X, ctrl+V, (全选,剪切,粘贴),再次同步到PCB,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原因:原理图上的一个唯一标识相同,如果经过剪切和粘贴,这个标识重新分配,就不会相同。

网友(点评):
看来你还真是不怕麻烦啊 O(∩_∩)O哈哈~

网友:
不要动refdes
来自:EDA365 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2-10-06):
alt +T+V+R 就行了

网友:
先在pcb的工程->器件连接->匹配元件后,在从原理图更新。

网友:
LZ你这画的是51单片机开发板啊

下次有什么单片机问题可以交流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