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问下大家去耦电容是怎么选择的?

楼主(2012-08-08):
想问下各位大虾,去耦电容是怎么选择的?我看有个资料上说0.1uF它自身的电感为5uF,所以并联共振频率为7MHz左右,我不知道它怎么算出来的,我算的是225KHz,然后它根据共振频率为7MHz,推出0.1uF电容对10MHz一下频率就有较好的退耦效果。想问下大家平时是怎么确定退耦电容容值的?一直想弄明白。

网友A:
这个主要是EMC上考虑的,你如果只是做电源充放电的可以不考虑这个!
回头我找一个表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是EMC上考虑的,你如果只是做电源充放电的可以不考虑这个!
回头我找一个表给你吧!!

呵呵,今天刚看了个于博士这方面的资料,受益匪浅。回头我上传到论坛,大家可以踊跃下载,呵呵。

网友B:
你这个数据肯定是不对  0.1uF的串联电感在5nH就对了  那最后算的谐振频率就是7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数据肯定是不对  0.1uF的串联电感在5nH就对了  那最后算的谐振频率就是7M

如果他是根据f=1/(2派*根号下的LC),那他算的结果怎么可能对呢?不过实际值一般要小于这个值,另外对于0805电容本身的寄生电感为0.6nH,0603电容的寄生电感则为0.5nH,呵呵,如果我说的有误,那请问你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B:
你根据5nH 和 0.1uF去算谐振频率 就是7M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根据5nH 和 0.1uF去算谐振频率 就是7M啦

呵呵,你算算,我算的是225k

网友B:
    拜托,这么简单的算法也不会吗?  100000000/(2*3.14*√5)
nH * uF = 10*(负15次方,需要调整到负16次方才能开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拜托,这么简单的算法也不会吗?  100000000/(2*3.14*√5)
    nH * uF = 10*(负15次方,需要调整到负16次方才 ...

根据f=1/(2派*根号下的LC),你那个100000000是什么东西?根号0.5照样能开好不好,好像开出来是0.7几。你就没算,我按这个方法算出来就是225K,而不是它说的7M.

网友:
    一般去耦都不是单一频率,可能要用一组电容。

网友B:
    根据f=1/(2派*根号下的LC)
    L=5nh   C=0.1uF      L*C = 0.5*10(-15次方)=5*10(-16次方)      {-15次方不能开方的,变成-16次方,开方就是-8次方,-8次方的倒数就1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f=1/(2派*根号下的LC)
L=5nh   C=0.1uF      L*C = 0.5*10(-15次方)=5*10(-16次方)      {-15次方不 ...

    呵呵,我粗心了,nH我算成10的负6次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