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问问大家平时的退耦电容的容值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2-08-08):
想问下各位大虾,去耦电容是怎么选择的?我看有个资料上说0.1uF它自身的电感为5uF,所以并联共振频率为7MHz左右,我不知道它怎么算出来的,我算的是225KHz,然后它根据共振频率为7MHz,推出0.1uF电容对10MHz一下频率就有较好的退耦效果。想问下大家平时是怎么确定退耦电容容值的?一直想弄明白。

网友A:
   Rc=R+1/jwc+jwL=R+j(wL-1/wC)        wL=1/wC时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R+1/jwc+jwL=R+j(wL-1/wC)        wL=1/wC时谐振,

恩,我是这么算的,但是算的跟别人说的不对哈。

网友:
我是这么算的,但是算的跟别人说的不对哈。

网友:
    一般都是0.1uF

网友:
    个人认为:一般都用0.1uF,高频可以用0.01uF。对于输出电流大的片子,还要用4.7~10uF并。

网友(2012-11-24):
    频率的倒数,你要避开的频率越多,就多并几个容值得。
    距离7M倒数最近的就是0.1u了,别的电容厂家不给你单独生产,呵呵

网友:
    我一般都是尝试,看效果

网友:
    好像都用的是跟计算值相近的,没有很精确的,噪声本来就是一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