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问下大家平时退耦电容的容值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2-08-08):
想问下各位大虾,去耦电容是怎么选择的?我看有个资料上说0.1uF它自身的电感为5uF,所以并联共振频率为7MHz左右,我不知道它怎么算出来的,我算的是225KHz,然后它根据共振频率为7MHz,推出0.1uF电容对10MHz一下频率就有较好的退耦效果。想问下大家平时是怎么确定退耦电容容值的?一直想弄明白。

网友:
我也一直没有清晰的概念,
我的方法是:一个vcc脚加一个0.1uf电容,然后再几个大点的极性电容。
希望指教、。

网友:
一般都是经验值,频率越高容值越小

网友(2012-09-29):
1/f 你可以这样计算

网友A(2012-12-19):
楼主我觉得你的描述有不对的地方,首先电容的等效串联电感的值的单位不是uF,应该为H。
我猜想了一下,你说的那个7M的频率怎么来的。
一、楼主的计算方法没有错,我一开始也是计算出来225KHZ
二、沿用楼主的计算方法,我把5uH的电容的等效串联电感的值改为了5nH,算出来的结果基本就是7MHZ,楼主可以去试试。
楼主可以试想一下,我们平时用的3.3uH的电感体积都很大了,一个小小的电容怎么可能有5uH的等效串联电感值呢?所以我猜想那个5uH数值不对,改到5nH就对了,也符号7MHZ。希望这个对楼主有用

网友:
最终得根据安装后的等效电感来计算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觉得你的描述有不对的地方,首先电容的等效串联电感的值的单位不是uF,应该为H。
我猜想了一下,你说 ...

呵呵,谢谢,你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B:
计算工式呢?贴上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工式呢?贴上来看看,学习一下

F=1/(2πX根号下的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