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片为什么需要antipad

楼主(2012-08-08):
最近在用allegro,发现一个理解不了的问题。既然负片和正片只是反过来,那为什么负片需要anti pad 呢?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当焊盘和铜皮无连接时,anti-pad用于决定铜皮到焊盘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当焊盘和铜皮无连接时,anti-pad用于决定铜皮到焊盘的距离。

明白了,谢谢。

网友:
,老大,我在这里看到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当焊盘和铜皮无连接时,anti-pad用于决定铜皮到焊盘的距离。

你好,想问一下是不是此时规则里的shape to via 我们设定的距离就不管用了,因为我此时不管怎么设置,其与铜皮的距离都是由antipad决定的,但奇怪的是在两个不同的分割平面的边缘有的孔可以有规则设定,能否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