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8-08):
163 差分线 规则都设置OK, 拉线的时候没问题,在移线跟tune线的时候变成单端,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怎么解决?急!!谢谢啦!!!

网友:
鼠标右键看一下是不是打开了走线功能!!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差分对,出现了分差!!
或者有部份超出了设置范围也会出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