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两个RESET电路的差异在哪儿?

楼主(2012-08-08):
各位大哥大姐,请教一下如下两种方案的差异性在哪儿?
如下两种方案都是以前很多项目上的成熟应用?但我一直不知道差异在哪儿?

网友:
刚仿真了两个方案的电路,方案1还好,按钮按下,RC电路充电,最后电压稳定在3V。

第二个方案就有点奇怪,按钮按下,RST会有下冲,电压达到1V,下冲很窄,大概300us,

按钮释放,会有一个上冲,电压可达到5V,大概有600us。尖峰很像锯齿形。

第二个方案没问题吗?

网友:
期待牛人解答第二个方案,第二个按钮下去直接对地了。

网友:
如二楼所讲,第二个方案是有问题的 。
来自:EDA365 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如果我再加一个管子呢?

网友:
第2种方案加长复位时间。

网友:
第2种方案,有上电复位,但是过于罗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