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中原理图的编辑问题

楼主(2012-08-08):
各位大侠,你们好!小弟新手,遇到如下问题:
orcad中画原理图时,放置了元件也连接了导线,最开始我设置的是光标随网格移动,后来我又设置成不随网格移动了,在画了一半的时候我发现我想在原理图中随意拖动原理图时原理图可以随光标移动,但是放不下去,也不能拖动导线和改变导线的长度,我只有通过删除再重画的方式处理。后来我在网上下了一份原理图设计,用元件打开却可以再里面随意改变任意元件的位置拖到位元件自己就放下了。请各位大侠帮忙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
"在画了一半的时候我发现我想在原理图中随意拖动原理图时原理图可以随光标移动,但是放不下去,也不能拖动导线和改变导线的长度,我只有通过删除再重画的方式处理。"

上面敘述很清楚,可是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造成的,最好可以上傳圖片或是原始的DSN文件,會比較容易搞清楚你的問題。

另外你是使用幾版的 ORCAD ? 不同的某些版本會有差異。
是不是安裝學教育習版的 ORCAD ? 使用上會有元件數目的限制,還有........。

楼主:
我用的是Cadence SPB 16.3软件是破解了的,我现在又重新画了一份,我这次一直都是用光标随网格移动,好像暂时还没有遇到问题(不过我才刚开始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