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从altium designer出网表到allegro啊?

楼主(2012-08-08):
RT
想问问怎么出altium designer的网表倒到allegro呐?
想把一个altium designer做的板子弄allegro里整 想着是先把网表倒过去 但是不晓得出那种格式的 因为altium designer可以出很多格式的 但是貌似没有直接allegro的
然后封装从别的板子上不晓得能不能导出一堆来
基本上都是常用元器件
反正altium designer里有这种功能 allegro应该有对应的功能吧?

楼主:
顶上去 求帮忙啊

网友A:
直接导入网表没试过,但估计搞不了,因为你就算有了网络,但器件封装格式都不一样,不同的软件无法识别。
导入PCB板子倒可以,但很麻烦。
用altium designer先生成一个板子,把器件网络都先导进去,然后将PCBdoc格式转成protel 格式PCB保存。再用SPB16.2的layout plus工具导入这个PCB板,注意,导入的时候选择protel99se PCB,导入完成,再保存为max格式,再用layout to PCB editor 将max格式转成brd格式。然后用PCB editor打开即可布线。
但温馨提示3点,第一要用16.2,在16.5里已经没有layout plus这个工具。第二,你转过来以后很多封装信息可能丢失或者错误,你可能要手工重新修改。第三,所用的文件名、目录名不得有中文、空格,否则将无法识别。
不同的软件互相转就是特麻烦。如果你不是无图、无封装的旧项目转过来,还是建议你从头用SPB做,要不然出了小错误导致板子废了,损失可就大了。

网友B:
可以的,从PRTOEL99开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导入网表没试过,但估计搞不了,因为你就算有了网络,但器件封装格式都不一样,不同的软件无法识别。
 ...

谢谢您的给力回复哈~
事实上 我这边有部分对应名称的库 因为都是标准的封装 自己做的不同命名的很少 也可以通过板子导出lib的方式获得已经经过验证的库
我还是希望得到网表转换支持的方式 这样 allegro就可以支持altium的原理图设计了 在将为数不少的旧设计起死回生的工作量就会锐减
另外 非常感谢skill区的wg2005大神 已经制作了一个将telesis格式网表转换为allegro识别格式的skill 可以省很多事儿 虽然是通过非正常途径下到的 但是还是很给力啊
链接如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20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从PRTOEL99开始就可以了

额 我费了好大劲
您的方法是??

网友C:
AD里file--》save as   .dsn格式 就可以,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版本问题,我一直用CIS打不开, 不过AD导出元件库,CIS完美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里file--》save as   .dsn格式 就可以,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版本问题,我一直用CIS打不开, 不过AD导出元件库 ...

额  求库导出的步骤~谢谢你 嘿嘿

网友D:
altium designer可以出protel的网表然后用软件转,网上有转换的小软件,去百度一下;库可以经过PADS,然后转成allegro,不过焊盘得修改,坛子里有教程,搜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tium designer可以出protel的网表然后用软件转,网上有转换的小软件,去百度一下;库可以经过PADS,然后转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