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3&16.5 PCB SI仿真Device Setup设置问题

楼主(2012-08-09):
在用cadence 16.2版本及以下版本时,进行PCB SI仿真设置,在Database setup Advisor里面有Device Setup,可以一次性分批设置所有器件的类型(IO/IC/DISCRETE),可是cadence 16.3&16.5 PCB SI仿真时,便没有了Database setup Advisor菜单,取而代之的是PDN Analysis. 可是这个里面没有Device Setup,所以想知道,cadence 16.3&16.5 PCB SI仿真时,怎样才能进行Device Setup设置。
----请高手提供一下建议。多谢!

网友:
allegro 16.3有,tools/setiup advisor

楼主:
16.3的原始版本可能有,升级包就难说了。其实哪个版本无所谓,关键问题是高版本里面,在TOOL菜单下已经没有Database setup Advisor菜单了,取而代之的是PDN Analysis菜单,新打开的窗口里面已经没有了Device Setup, 但是其它的设置有, 大家用Cadence16.5版本的说说你们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2012-11-15):
用的是16.5,刚在找这个Database setup Advisor。谢谢楼上。

网友:
V16.5 已經改了
在 setup / SI design se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