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 16.3&16.5 PCB SI仿真Device Setup设置问题

楼主(2012-08-09):
在用cadence 16.2版本及以下版本时,进行PCB SI仿真设置,在Database setup Advisor里面有Device Setup,可以一次性分批设置所有器件的类型(IO/IC/DISCRETE),可是cadence 16.3&16.5 PCB SI仿真时,便没有了Database setup Advisor菜单,取而代之的是PDN Analysis. 可是这个里面没有Device Setup,所以想知道,cadence 16.3&16.5 PCB SI仿真时,怎样才能进行Device Setup设置。
----请高手提供一下建议。多谢!

网友:
    16.3有的。你的是不是版本装的有问题。

楼主:
    哪个版本无所谓,关键问题是高版本里面,已经没有Database setup Advisor菜单了,取而代之的是PDN Analysis菜单,没有了Device Setup, 大家用Cadence16.5版本的说说你们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tools---->setup Advisor 如果有的话,那你的版本应该不是SPB 16.5,而是16.5以下的版本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2-09-22):
    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setup/si design setup

网友(2012-10-25):
    或者使用162设置好后,再用165打开保存。 一样的效果。

网友(2013-01-11):
    右键模式切换到 信号完整性,再右键SI design setup 都可以去菜单找到,也可点图标

网友(2013-07-25):
引用 楼主:
    tools---->setup Advisor 如果有的话,那你的版本应该不是SPB 16.5,而是16.5以下的版本

此楼正解

网友:
    大家用Cadence16.5版本的说说你们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2013-09-10):
    tools---->setup Advisor 在SPB 16.5里面已经不存在了。

网友(2014-06-06):
    对,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