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库的问题

楼主(2012-08-09):
我用的Pspice所有的放大器都说没有模型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我没有完全破解的原因,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传一下本身自带的运放的库呢

网友:
应该不是没有破解的原因吧,不可能这库也不让用。

网友A:
要使用 ORCAD 的 PSPICE 庫底下的元件, PSPICE 才可以仿真。
提供 16.5 版本的路徑供你參考。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使用 ORCAD 的 PSPICE 庫底下的元件, PSPICE 才可以仿真。
提供 16.5 版本的路徑供你參考。
【C:\Cade ...

是用pspice里面的库,结果还是没有模型,其他的简单的器件都有,但是运放没有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跟這個相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172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跟這個相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1727-1-1.html

谢谢版主,不过我的pspice是9.2的, 我想换一下16.5的  可以帮我发一下吗?

网友:
EDA365 搜索一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