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答10G信号线GND层掏空为什么

楼主(2012-08-09):
1金币

网友:
多传几张图啊。。

网友:
1.减少寄生电容效应,寄生电容减缓信号的上升沿 对高频信号质量影响大
2.高速信号是有一些会在同层回流,但微乎其微,主要还是走线正下方的完整参考平面!隔层参考就对了!

网友:
楼上的回答很正确,10G的信号阻抗一般很大(100ohms左右),信号Trace就很细;信号线很细对工厂的制造阻抗控制及信好的传输可靠性都是挑战。通常的做法就是把信号Trace线加粗,挖空相邻GND层,然后在下一个层面补上GND层作为参考。同时在10G信号换层的地方添加Stiching VIA.

网友:
3楼说得对,减少寄生电容

楼主:
请各会高手在说的细一点    最好能付上图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A:
减少寄生电容 保持阻抗匹配

网友(2012-12-04):
引用 网友A:
减少寄生电容 保持阻抗匹配

寄生电容是减小了,但并不能起到保持阻抗匹配的作用。因为我们不可以把减少过孔的容性当作为更好的匹配,对吧。
且挖空后会造成更大面积的参考面不连续,带来了EMI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为了使高速信号参考其他的地层从而达到阻抗匹配的目的,呵呵呵,我也是个菜鸟,请各位指教。

网友:
挖空是为了保证加粗后阻抗保持不变。

网友:
一般都是为了阻抗匹配,我们挖空都是在耦合电容或者下面做的,因为考虑高速信号流经电容时候阻抗很小,为了阻抗匹配,挖空电容下面的参考层以求达到增大阻抗从而达到阻抗匹配的作用。

网友:
考虑过孔的阻抗连续,同样的道理增加过孔阻抗连续性

网友:
那个是因为无论是什么CLK 还是什么SI 只要超过50M频率了 这线就成了事实上的天线 不断的干扰周围所有的元件与其他走线 很“脏” 想象下手机辐射效果 犹如水波纹一般向外发射的 所以一定得KEEPOUT 净空 如果实在区域不够 可以考虑把板子给割开 V-CUT开槽  这样就不干扰了 开多少槽多少MM 那个得按工艺

网友:
因为板子老割开 那强度就不够

网友(2013-01-12):
图中过孔在GND层是自动挖开的,不同特意去挖一下铜皮。出gerber在出内层的时候选择把不用的焊盘去处掉就可以,这样VIA孔内层的焊盘就会被去除掉,就不存在寄生电容了,而且也能起到阻抗匹配连续的效果。这样去手动的挖开多此一举。

网友(2014-09-09):
主要是减少寄生电容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