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请教高手:Hspice Avanwaves看眼图。

楼主(2012-08-09):
请教高手:Hspice Avanwaves看眼图。怎么做,谢谢大神

网友(2012-11-23):
    用spice explorer看,相当的方便啊。哪个hspice自带的不好用

网友(2013-10-15):
    用CScope 可以看的

网友(2014-01-10):
    ediff6 diff_rx6 0 poly(1) rxp6_out  rxn6_out  0 1

.include eye_rxpout_diff.inc

网友(2015-05-01):
    确实,自带的那个很不好用,基本都不用,网上很多方便的实用的工具,你可以搜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