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ADS Layout ECO模式下添加元件后弹出提示,不知道怎么解决,无法添加元件

楼主(2012-08-09):
新手求助:把同事画的PCB打开后,把PCB上的元件的封装库都保存起来了,然后再我画的PCB上想添加元件(当然这个是在ECO)模式下面,但是选中元件后点击ADD,弹出了提示,不知道怎么解决。望各路大侠能指点:

楼主:
自己顶了!大侠们帮帮小弟

网友:
你的层设置不对,和人家的PCB的层设置有冲突,解决方法是打开层设置,将其设为最大,你的默认应该是2层或者4层。

楼主:
嗯,非常感谢,按照你的指点终于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