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LNA/PA请板主帮忙看看15dbm

楼主(2012-08-09):
如附件所示:uS3,uS4是什么,怎么设计?

网友:
我的看法是:那US3和US4是弯曲的微带线,针对 2GHZ时的 1/4波长的高阻抗的微带线

           不过具体设计成多大的阻抗不知道,应该越大越好,不过要能承受住电流

网友:
四分之一波长的微带线,具有阻抗变换的作用,可以将短路变为开路。2G射频信号,对于C3来说是短路的,这样经过1/4波长之后就是开路,也就是说射频信号不会进入到电源,起到DC-feed的作用。相当于一个电感,你也可以用一个电感来代替,我做的时候就是用的电感,微带线省钱。

楼主:
US3和US4如果是1/4波长,能量就直接发射出去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US3和US4如果是1/4波长,能量就直接发射出去了吧。

为什么?

网友(2013-03-24):
us3/us4在线路中相当于电感使用,如果信号的频率较低,us3/us4就要长,如果信号的频率较高,us3/us4就要短,具体长度视你使用的频率而定,us3/us4与他上面的两颗电容构成LC滤波,防止信号被电源部分滤掉。
不知哪位大侠是否有不同见解。

网友(2013-04-23):
看后在发表意见

网友(2018-12-12):
相当于两个电感。
注意一点,要考量板材的介电常数,折算出微带线的相波长。
线宽度考量可靠性的容限,能承载3~4倍最高电流的线宽即可。

网友:
看看。
好奇特的标注